CPU没有复位怎么查。

楼主(2007-08-03):
CPU没有复位怎么查。

网友:
有PG信号吗?也不说详细

网友:
当家的是在考我们呀!
如全板无复位就要先修复位电路。首先考虑全板的供电 时钟!
如单独就CPU无复位,首先看有无PG,只有PG正常才可能复位,如无PG则先查其电路。这就牵涉到门电路 SB等了。其次就是CPU的复位信号一般由NB输出,当然有些是直接从复位信号产生电路得到的。可以先测CPU的复位信号的测试点的对地阻值,查其到NB直接的电路,我就遇到过因其电路上的电阻坏而无复位的!
有些主板有单独的开机复位芯片,CPU复位信号也有可能是次芯片单独提供而不经过NB,这点在维修中要切记!
要注意对于有些新型的P4和462的板子,必须要上上U后才有复位信号!
还有些不足,楼下的予以补充!

网友:
有些板子BIOS错误也会没有CPU复位的。

网友:
我修过IO芯片坏 影响CPURST的 换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曾经见到过好几块,但是都没修好,只能说自己的技术太差劲了,现在只能说是芯片级,还不是线路级

网友(2007-09-09):
我也修不好这样的板子啊,

网友:
2楼的哥们太有才了!
故障CPU无复位:
1)检测主复位是否正常
2)测量北桥的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3)测量HUBLINK总线的阻值和电压是否正常
4)测量CPU座是否空焊
5)NIVIDA SIS芯片组BIOS资料损坏会造成CPU不复位

网友:
哈哈  笑死了^_^

我修板是蒙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