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3):
我有一块ECS的SIS645主板点不亮我用诊断卡测了一下,发现诊断卡没有数字显示什么也没有。而且OSC这个灯不亮。各位大虾指教小弟先谢过。
点不亮

网友:
没数字就是根本没工作。先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主板没有供电,应该先查主办供电部分

网友:
什么也没有当然上面的灯不亮了,先按楼上的查一下供电,再查一下开机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