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内存槽没3.3V供电

楼主(2007-08-03):
我最近接到几块主板 都是内存槽有2.5V供电正常,3.3V供电要么没有,要么电压低
跑线 好象跟南桥有关联 不知到是不是南桥坏了 所以请高手指点指点
主板
求助

网友:
楼上的。如果引线过去一点是3。3对地短路怎么办啊?
好好跑下线看看3。3是哪供过来的。看看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是不是SDA SCL两根引脚?? 91# 92#
如果是这两只引脚,是不能飞3.3V过去的。因为它门是从南桥出来的信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