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15主板有时候能正常开机,有时候直接FF

楼主(2007-08-03):
我手上有一块815顶星的主板,有时候能正常开机,有时候直接FF,而且有时候,刚开始FF,按重启就能正常进去了,请高手帮助分析一下大概什么地方问题

网友:
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
该检查那些元件啊!!

网友:
跑复位电路吧,真的跑起来也有点困难的。

网友:
查复位其实也不是太难。
复位的源头是ATX灰色线。我们按下复位键后,复位针由高拉至低,经过门电路,最后使灰线由高电位拉低产生复位动作。主要查一查复位针附近的门电路,一般多用7406、07、14这样的14脚小逻辑IC。还有跑一跑门电路到灰线的线路。

网友:
高手们,我要向你们学习

网友:
南北橋迴焊看看囉~~如果不行就要查RESET線路

网友:
是啊!什么叫跑线路啊?不明白呀?

网友(2007-09-16):
就是顺着电路走线找啊,也太菜了吧

网友:
又是顶心顶肺的,哈哈哈哈哈哈哈,漫漫折腾吧,直到FF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