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6614ACB 可以用什么东西代替吗??

楼主(2007-08-03):
本人正在修一快板
CPU 供电 处装管  就烧 。。
         在检查是12V G极 接的 103电阻  短路。 。 阻止只有。。。40   。
  然后  摘掉电阻 。 阻止仍然只有 40  。。。  把 控制的电源芯片去掉就可以了。 。
        电源芯片是。。6614ACB  第2排是  L0531FBBF  。。

      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替换吗? 比如  6602 ??   不知道 。 请教啊。。。。。
  急急急 。。。

网友:
ISL6614ACB,
1# PWM1   2# PWM2   3# GND   4# LGATE1  5# PVCC  6#  PGND   7# LGATE2
14# VCC  13# PHASE1   12# UGAT1  11# BOOT1  10# BOOT2  9# UGAT2  8#  PASE2

能不能用,至少引脚定义一样。

网友:
555555   谢谢老大。。。不过。6614  貌似 很少看到。。

网友(2007-09-27):
不明白

不明白,请各位高手来回答,先顶了

网友:
我也不明白   高手指教  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