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查元凶,搜捕液晶显示器坏点原因

楼主(2007-08-03):
此资料为网上收集,仅供参考!!!

最近,有不少网友询问,自己购买的液晶显示器,在使用不久之后会出现亮/坏点。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讲解一下,液晶显示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亮/坏点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一、液晶屏构成原理
液晶屏看上去只有一张屏板,其实,它主要是由四大块(滤光片、偏光板、玻璃、冷阴极荧光灯)组合而成,在此给大家简单阐述一下。
滤光片:TFT LCD面板之所以能够产生色彩的变化,主要是来自彩色滤光片,所谓液晶面板是透过驱动IC的电压改变,使液晶分子排排站立,从而显示画面,而画面本身的颜色是黑白两种,通过滤光片就可以变成彩色图案。
偏光板:偏光板能将自然光转换成直线偏光的元件,其中表现的作用在于将入射而来的直线光用偏光的成分加以分离,其中一部分是使其通过,另一部分则是吸收、反射、散射等作用使其隐蔽,减少亮/坏点的产生。
冷阴极荧光灯:特点是体积很小、亮度高、寿命长。冷阴极荧光灯由经过特别设计和加工的玻璃制成,可以在快速点灯后反复使用,能够承受高达30000次的开关操作。由于冷阴极荧光灯使用三基色荧光粉,所以其发光强度增加、光衰减少,色温性能好,从而产生的热量极低,有效的保护我们的液晶显示屏的寿命。
二、液晶亮/坏点产生的原因及其预防
1、厂商的原因:
亮/坏点也被称为液晶显示屏亮斑,是一种液晶屏的一种物理损伤,主要是由于亮斑部位的屏幕内部反射板受到外力压迫或者受热产生轻微变形所致。
液晶屏上的每个像素都有红、绿、蓝三种原色,它们共同组合使得像素产生出各种颜色。以15英寸的液晶显示器为例,其液晶屏面积304.1mm*228.1mm,分辨率为1024*768,每个液晶像素由RGB三原色单元组成。液晶像素就是把液晶倒入固定的模具下形成的"液晶盒",这样的"液晶盒"在15英寸的液晶显示器上的数量是1024*768*3=235万个!一个"液晶盒"的大小又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高=0.297mm,宽=0.297/3=0.099mm!也就是说,要在304.1mm*228.1mm 的面积下密密麻麻的排列着235万个面积仅为0.297mm*0.099mm 大小的"液晶盒",而且在液晶盒背后还集成一个单独驱动该液晶盒的驱动管。显然,这种生产工艺对生产线要求是非常高的,以目前的技术和工艺,还不能保证每批生产出来的液晶屏没有亮/坏点,生产厂商一般避开亮/坏点来分割液晶板,把没有亮/坏点或者极少亮/坏点的液晶屏高价供给有实力的生产厂商,而那些亮/坏点比较多的液晶屏则一般低价供给小厂商生产廉价的液晶显示器。
从技术上讲,亮/坏点是液晶显示板上不可修复的像素,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液晶显示板由固定的液晶像素组成,在大小为0.099mm的液晶像素后面有三个晶体管,对应着红、绿、蓝滤光片,其中任何一个晶体管出现毛病即短路都会使这个像素成为一个亮/坏点。而且,在每个液晶像素背后还集成一个单独驱动它的微型驱动管。假如红绿蓝三原色中有一种或者更多产生故障,则该像素就不能正常的改变颜色而会变成一个固定颜色的点,在某些背景色下就会明显的看得出来,这就是LCD的亮/坏点。亮/坏点是液晶屏幕在生产和使用中不可100%避免的一种物理性损伤,大部分情况下它产生于屏幕制造时,在使用中受到撞击或者自然损耗也可能导致出现亮/坏点。只要组成单个像素的三原色中一个或者多个受到损坏,亮/坏点就会产生,而生产和使用都是可能造成损坏的。  大家知道,按照国际惯例,液晶显示器有3个以下的亮/坏点是在被允许的范围之内,然而消费者不可能愿意在购买液晶时去买一台有亮/坏点的显示器,所以一般有亮/坏点的液晶厂家很难卖掉。面对由于生产工艺的原因出现了3个以上甚至更多的亮/坏点的面板厂商们是怎么处理的呢?为了获取利益,一些厂商不会废掉这些液晶屏,多数情况下是将这些面板使用一种专业设备对坏亮/坏点进行处理,使之从表面上达到肉眼观看无坏亮/坏点的效果。还有少数厂商连处理都不做,直接将这些面板投入产线进行生产,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这类产品确实在价格上面很有优势,但是使用不久就会产生亮/坏点。目前市面上很多低廉的液晶显示器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所以你在选购液晶显示器的时候不要一时贪图便宜,去购买一些不知名的品牌。庆幸买到了一款价格低廉无亮点的显示器。因为过不了多久,你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也许会最终发生。
2、使用过程中的原因
有的液晶出现亮/坏点有可能是在使用过程中造成的,简单地向你说说平时使用时的一些注意事项:
(1)不要同时安装多个系统;安装多个系统后在切换过程中就会对液晶屏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损坏。
(2)保持电压功率正常,
(3)不要随时乱动液晶按键。
上述三点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液晶盒”分子正常运作,从而有可能造成亮/坏点的产生。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亮/坏点,其实通过工程师的检测就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了,我想厂商只要不去昧着良心去坑害消费者,即使出现亮/坏点消费者都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