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坐堂,深入讲解亮线解析手法

楼主(2007-08-03):
专家坐堂,深入讲解亮线解析手法

一、 不良判断成因:

IC原材不良的判断:

1.S侧驱动IC若为整区域(1~384Pin)不良,先行检查驱动IC外观是否遭到毁损破坏,在量测PWB板测试贯孔之阶调电压是否正常,接着检查面板端子部是否破裂以及ACF贴附状况及TCP-IC压合情况,排除以上制程异常情形后,在点灯切换PATTERN观察每一画面之不良情形,判断其不良现象接着量测PWB板上的GAMMA电压是否正常,排除输入讯号及制程上无异议后,推论应为IC原材本身D/A后之GAMMA电压异常输出所致。
2.若驱动IC为单一条阶调亮线,或是某ㄧPATTERN画面下才会出现的阶调亮线,则是属于IC原材本身D/A后所对应输出脚位之GAMMA电压异常所致,其成因为IC动作不良,归类于IC原材不良部份。其解析手法同上。
静电气的判断:

静电气的产生则是于APM制程时或是外界因素,藉由端子部ITO引脚部份导入一脉冲电压所致,造成静电电压残存于TFT组件上,导致输出之GAMMA电压异常。判断手法为点灯后切换PATTERN观察每一画面,检查是否于每一画面下都会有淡淡的一条亮线,此时拔去G侧触发讯号源,则会出现一条淡淡的灰线,此为静电残留现象。拔去G侧讯号源进行复判时应特别注意,须先行关闭点灯总电源在拔除G侧讯号源,因为关掉电源时画素电极间所储存的电荷会被释放,若先行拔去G侧讯号源,在关总电源,则会有来不及被释放掉的电荷,残留于TFT组件上导致误判。相对的若是于某一画面下才会出现的阶调亮线则不是静电气现象,因为静电气现象与IC动作不良所产生的阶调亮线的情况很相似,须加以判断区分。
Shout Down的判断:

1. 打开点灯电源时,B/L马上熄灭或过一阵子才熄灭,这表示B/L火线或地线有漏电流之情况发生,检查B/L的电源线是否于弯折处有裸露引线,致使引线与外框短路造成过电流现象,使得点灯机台与INVERTER的过电流保护装置动作,切断输入电压源。
2. 若是B/L有点亮但是无讯号输入的情况,依15吋而言,则检查制御基板的FUSE是否烧毁或是S侧PWB板之VCOM测试PIN与GASKET短路过电流,造成Q510烧毁所致。
3. 点灯后,每一画面的阶调皆异常且是属于整画面上半月型的异常或是下半月型的异常,过一阵子就恢复正常阶调画面的情况,此状况则是CCFL将损毁的不良前夕,严重点则无法点灯。
阶调不良的判断:

依15吋而言,其全面性阶调不良的发生则是因为晶体管Q510烧毁所致,致使S侧驱动IC的电源VCOM无输入电压所造成得阶调准位不良的情况,或是PWB侧驱动IC的输入端在与ACF压付时有异物侵入,造成输入IC之GAMMA电压异常所致,使得IC本身经由D/A后呈现出不良的阶调。
文字画面不良的判断:

14吋文字画面不良的情况则是ASIC单芯片的第38(VCC)、39(OESWAP)PIN短路,造成OESWAAP讯号始终维持在HIGH LEVEL的电位即维持在1的状态,使得OESWAAP输出讯号在原本为0的时序输出为1,造成输出的偶、奇数DATA阶调相反,使得输出阶调异常致使输出画面全面性不良。因为OESWAAP讯号为0时,ODD输出偶画素RGB DATA,EVEN输出奇画素RGB DATA。当OESWAAP讯号为1时,ODD输出奇画素RGB DATA,EVEN输出偶画素RGB DATA。所以在厂内点灯画面下只于文字画面及角残画面下才会发生不良,主要是当ODD输出RGB DATA为白色阶调与EVEN输出RGB DATA为黑色阶调时,两者刚好相反致使文字画面有SHIFT现象,角残画面的白色边框变得内缩的情形。
GS-Short的判断:

1. 点灯后可明显的看出画面上有一十字交叉线,于0~255阶调画面下,S-LINE为一条黑线,G-LINE则呈现出一条淡淡的阶调亮线。主要是GI膜层上因溅镀(Splash)所造成的Cr残(如右图所示),造成G-LINE的触发电压源SHIFT到S-LINE上,导致S-LINE上的液晶全偏转,故呈现出的一条黑线,G-LINE则因为电压分压效应致使触发电压不明确,使得输入的GAMMA电压需大于TFT组件的夹止电压,才能导通Source/Drain两端,致使呈现出一条较淡的阶调亮线。
2. 拔去G侧触发讯号源,G-LINE则会呈现出一条淡淡的灰线,主要是因为与S侧之GAMMA电压信号源藉由短路点将电压SHIFT到G-LINE所致。
SCs-Short的判断:

1.点灯后可明显的看出画面上有一淡淡的S-LINE、G-LINE亮线。且于交叉点起往左右两侧形成一渐淡的G-LINE亮线,S-LINE则于交叉点以上阶调正常,交叉点以下为一渐淡不明的阶调亮线。主要是SE薄膜形成时上因Cr残或异物源,形成S-LINE上的Channel层与Cs短路,造成输入之GAMMA电压SHIFT到Cs储存电容上,使得Cs储存电容上的GAMMA电压与输入之GAMMA电压相抵消,致使液晶无偏转,所以从画面上看来为一渐淡的阶调亮线。
2.拔去G侧触发讯号源,则于画面上可看出一^字的形状亮线,主要是S-LINE之GAMMA电压SHIFT到Cs储存电容上所致。
Cs-Open的判断:

1.Cs-Open的亮线现象只会发生在G侧,其现象仍是TFT基板的Cs-LINE断路所造成的不良情况。点灯后,于千鸟画面下可看出由断路点起的一条渐淡的灰线,主要是因为千鸟画面是由一个DOT白,一个DOT黑所组成的画面,其对比较明显观察出Cs-Open的不良现象。

2. 从千鸟画面上可看出一渐淡的亮线,其原因是面板两侧的四根银柱,是各由G侧PWB板及S侧PWB板共通拉一VCOM端点接至银柱上,形成对向电极。若有断路情况发生,则使得VCOM与断路点有一压差形成,致使从断路点起的压差最大,越接近面板两侧压差越小,造成输入的GAMMA电压与画素电极间的压差相抵消,得到的才是真正的GAMMA电压输出,故从画面上可清楚的看出一渐淡的亮线画面。
3. Cs Open现象:TFT基板内部某一Vcom点断裂所造成的开路现象。其在TFT基板内部Vcom端分为左右两侧,一侧由Gate端PWB板拉出,另一侧由Source端的PWB板拉出依序接续。下图一.中若黑点(某TFT组件的Vcom端)断裂,则面板上呈现出由断裂处往左渐淡的一条阶调亮线。其原因为Vcom1电流由Gate端传送至断裂处便截止,当中线路阻抗较小(路径较短),右侧的Vcom2电流则须传送到断裂处,其间线路阻抗比Vcom1来得大(路径较长),相对电压也越大,造成Vcom2电压由右往左递增至断裂处。因Vcom电压为液晶旋转电压的转折点,加上液晶属性为Normal White的特性,所以实际输出的阶调电压为Source侧脉动资料电压减Vcom电压间的压差(如图二所例)。当在同一阶调画面下(Source侧脉动数据电压皆相同),Vcom电压由右往左递增造成阶调电压的不同,从面板上可看出由断裂处往左l G-Open的判断:
1.点灯后,G侧有一条明显的白色亮线,于每个画面下都可明显的看出。了解其现象后,首先检查面板端子部是否有破裂的情况发生以及ACF压付的情况,在检查ACF导电粒子压破的情形、TCP-IC是否偏移或膨胀、IC引脚出力端是否有断裂等状况。排除以上不良现象,推测可能是IC-TAPE内部引脚与CHIP接触不良的情形或是IC引脚本身于制程PUNCH时造成的折伤断裂情况发生,导致运送的途中或是搬运中因外部的应力拉扯IC所发生的断裂情形。
2. 拔去G侧触发讯号源,G侧则不会呈现出任何亮线。若是属于面内断线的G-OPEN情况,在还未拔除G侧触发讯号源时,则于开路点起以后为一白色亮线输入。

网友:
多谢楼主发这么专业的资料.请问您多次提到的很多电压如PWB板测试贯孔之阶调电压,却没有说多少伏.能给个大致的参考电压吗?

网友:
欣雪是位显示器高手啊

网友:
高手称不上,只是做了五年显示器收集了一些资料,发点资料在上面。各取所需吧,有用得着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