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工作原理、优点及评判标准

楼主(2007-08-03):
液晶屏显像的工作原理

液晶电视(LCD)是指用液晶屏做显示器的电视机。液晶电视屏幕由超过二百万个红、绿、蓝三色液晶光阀组成,液晶光阀在极低的电压驱动下被激活,此时位于液晶屏后的背光灯发出的光束从液晶屏通过,产生1024×768点阵(点距为0.297mm)、分辨率极高的图像。同时,先进的电子控制技术使液晶光阀产生1677万种颜色变化(红256×绿256×蓝256),还原真实的亮度、色彩度,再现自然纯真的画面。液晶显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彩电以“行”为基础的模拟扫描方式,实现了以“点”为基础的数字显示技术。2003年1月8日康佳推出了42英寸液晶电视。
液晶电视的优点
液晶电视与传统显像管(CRT) 电视相比有如下优点:

⑴画面稳定。去掉了场、行扫描方式,从而避免了因扫描带来的画面闪烁和不稳定;

⑵图像逼真。采用数字点阵显示模式,将画面的几何失真率降为零。采用高亮度、高对比度、防反光的液晶屏,大大增加了电视画面的透亮度和对比度.减少光线的反射和散射,可看到更明亮、清晰、细腻的画面;

⑶消除辐射。采用荧光灯透过液晶屏成像,彻底消除了CRT电子束高压加速轰击荧光粉产生的辐射和静电;

⑷节省空间。抛掉了庞大的CRT及其它元器件,使整机机身厚度不超过6cm,薄得可以贴在墙上,能节省存放空间。

⑸节省能耗。液晶电视的最大耗电量为35W,比传统电视机节能70%。

⑹延长寿命。其供电是用电源适配器将220V的电压转为12V,整机的使用寿命超过5万小时。即使一天开6小时,也可使用20年以上。
评判液晶显示器的标准
评判液晶显示器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分辨率。分辨率是指屏幕上每行和每列有多少像素点,液晶显示器的分辨率与显像管不同,一般不能任意调整,它是制造商所设置和规定的。现在液晶显示器分辨率一般是800点×600行的SVGA显示模式和1024点×768行的XGA显示模式。

(2)刷新率。刷新率是指显示帧频,亦即每个像素为该频率所刷新的时间,它与屏幕扫描速度及避免屏幕闪烁的能力紧密相关。如果刷新频率过低,可能出现屏幕图像闪烁或抖动现象。

(3)可视角度。可视角是站在屏幕中心线的上下、左右某个位置时仍可清晰看见屏幕图像的角度范围。一般而言,液晶显示器的可视角度都是左右对称的,但上下可就不一定了,常常是上下角度小于左右角度。当然可视角是愈大愈好。液晶电视的可视角度可在上下、左右160度范围内,均可达到良好的收视效果。

(4)亮度、对比度。亮度是表示液晶电视的最大亮度为每平方米多少尼特(cd/m2 ),对比度是指亮与暗的比例。目前液晶电视的最大亮度可达450cd/m2 ,对比度为500:1。

(5)响应时间。响应时间反应了液晶显示器各像素点对输入信号反应的速度,即由暗转亮或由亮转暗的速度。响应时间越小则看运动画面时不会出现尾影拖拽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