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张先生主板USB针脚

楼主(2007-08-03):
请问 张先生 你说的主板USB针脚(10针)里的nc脚是不是空脚
这里的nc脚如果是空的 也就是没有针 就符合我的主板了 请问对吗

网友:
是空脚,但是是别人给的,我不敢占别人的功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前埴usb接口有两个2组共8棵线 主板上有两个上图的接线桩 我是按照上图的管脚定义 接在一个桩上 还是分别接在两个桩上??

网友:
一个,看来你对计算机太陌生了。先量一下接地针的位置(不带电量)

我认为你先得到别的装机论坛里玩一段时间。

网友:
问题挺简单的,这个属于装机的问题,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恩,有道理,有道理 ,呵呵

网友:
网址有吗 告诉我一个好吗

网友:
以下的情况占大部分

主板上的两排USB插针分两种情况:
1、两排插针正负极都是同一方向,即第一排VCC、D-、D+、GND;第二排:VCC、D-、D+、GND
2、两排插针正负极是反方向的,  即第一排VCC、D-、D+、GND;第二排:GND、D+、D-、VCC

首先断电状态,用万用表电阻档测端头的四个针,总有两个是接地的,对地电阻为零(万用表一表笔接这四颗针其一,另一表笔接主板上USB或键鼠插座的外壳)。这样找到了第一颗针的定义就好办了,与它遥遥相对的最远那颗针就是VCC,这样得了第二颗针,与VCC相邻的就是D-,与D-相邻的是D+,这样4颗针的定义就全部出来了。

上面说的是两排8颗针的情况。
如果是两排10颗针的情况,则判断出GND以后,与GND相邻的是NC空脚。

网友:
又学习了一点知识,慢慢进步中

网友:
我觉得9楼说的很完美,能把问题回复的这样精练、透彻,水平一定不低呀,学习了。

网友:
都没注意过USB呢...

网友(2007-09-14):
顶下9楼,不过有些老主板的usb接口定义并没有严格顺序,vcc可能是第二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