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如何使内存颗粒粘紧?

楼主(2007-08-03):
在阿欣里购得几块内存PCB板,但将坏内存处拆下的颗粒焊上新的PCB板上时,不粘,已加了进口的焊膏也配合LINK 850吹焊了,有没有其他方法,请教了
内存颗粒

网友:
用烙铁焊都是可以的。可以先焊对角再吹,需要的话补焊一下。

网友:
张先生,关键是新的PCB板与旧的颗粒不粘,我怕加锡补焊会短接颗粒,引脚与引脚间太少空间

网友:
上助焊剂在芯片上! 用吹风对芯片上吹! 这时候助焊剂熔化往颗粒的引脚留下来.用加子按住颗中心.等数秒,OK

网友:
用烙铁焊撒!引脚密怕什么?只要是有空隙一律焊。
[
]

网友:
用 烙铁流动焊接 风枪吹 有的时候容易虚焊

网友:
先要处理好旧板的引脚,然后才可以焊。

网友:
新板只是上锡了,但没有留锡,你需要先将焊盘上有烙铁拖上一层锡然后在焊接,

网友:
谢7#、8#,好经验,受教了,业余搞的维修,缺经验呀

网友(2009-07-15):
首先将颗粒对准引脚,再用镊子的把端给芯片的边缘加压,然后用风枪加固。对于补焊开焊的颗粒,这种方法无焊痕,很美观。
新焊接的颗粒,为使焊接牢固,还是要用细烙铁尖沿引脚的边缘滑动,确保无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