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个短路板的修法?不知道这里有无专题?

楼主(2007-08-03):
最近在修1.5V SHORT的板子的时候,总是心里拿不准,造成有时误拔BGA,先说明一下,板子架构是915G+82801FB,1.5V同时到南北桥的~
我的交接班告诉我,一般的话1.5V SHORT都是南桥短~
我修的这个机种有个通病,3VSB容易SHORT,有时伴随着会有1.5V SHORT,如果两个电压都SHORT的话,基本上每次拔南桥都会OK~
但是如果只是1.5V SHORT,我就吃不准,量PCI BUS,量HDD的控制信号,量USB接口,或者量HUBLINK,量PCI-E的AD信号,尽量的想找一些蛛丝马迹出来~但是BGA没有严重击穿的情况下根本量不出异常~
割线是不允许的,那么粗的电源线割了严重影响外观,造成瑕疵,那么只能一个个拆BGA,先南后北这样来确定那个桥击穿,
我就是想问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来避免误拔BGA~

还有个问题,就是说,每次换完被击穿的零件以后,为了避免下次被再次击穿,我会看情况把这一组电压的供电模块给换掉~
这里也有个界限的问题,就是说换完被击穿的零件后,对比OK板打这一组电压的2极体值,如果相差不是很大,只有十几欧以内的误差,而且那组供电模块没有一点烧黄的痕迹.我就会放板~~
有时候看到了那供电模块的电源管理IC上面上面烧的发黄发黑,但是通电可以正常开机,跑完3D都没问题,功能OK,我的交接班一般都放板了,但是我会换掉~~
第2个问题就是以什么标准的和界限来判断到底需不需要更换造成其他零件击穿的供电模块?

网友:
你这个问题倒是很不错,要回答你的问题只有工厂维修干过的老大才有可能。
一般的维修不会有那么讲究。

占个沙发,观察。

网友:
LZ已经是高手了
还期待谁解答你的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IC上面上面烧的发黄发黑,一般要换掉了,要对客户负责一点吗,不然的话又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网友:
不行就换,没必要那样

网友:
又看了一遍,终于看懂楼主讲什么东东了,,,,看来楼主是高手的干活啊

网友:
每个人都有郁闷的事
LZ是先拔BGA麻烦
我是怕拔了BGA,弄不上去了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哟,只是俺水平有限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修1.5V SHORT的板子的时候,总是心里拿不准,造成有时误拔BGA,先说明一下,板子架构是915G+82801FB,1.5V同时到南北桥的~
我的交接班告诉我,一般的话1.5V SHORT都是南桥短~
我修的这个机种有个通病,3VSB容易 ...

可以打一下agp供电呀,网络什么的。看得出楼主修板讲的是美感,讲的是品质,现在已经不多了。呵呵。能否抽空帮我看看我的,离开厂站才知道外面的兄弟修板有多不容易,我要郁闷死了。先给你个连接,帮忙给个意见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谢谢
能留qq聊聊吗。我的417933099或359613278

网友:
短路有时候要想清楚再拆~
1.5 SB3.3V SHORT肯定是SB
如果1.5+内存VDD SHORT那就是NB
如果只有一个条件 谁也拿不准,只能通过经验或者通病来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路板一般是不上电的,就算可以上电不掉电我们也不允许上电,因为会造成其他元器件损伤,所以拿板到手先静态测量二极体,发现电压短路后要把这些故障点给排除掉才允许上电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