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ST 80G的硬盘不转。

楼主(2007-08-03):
有一ST 80G的硬盘不转。测引盘体电机的三根引线上的电压都是9.12V。不知道是哪有问题?我对硬盘不熟悉,还望大家指点。
硬盘

网友:
一般据我所知用万用表量应该是5.xx伏,估计驱动电路或电机已经坏了。
[
]

网友:
是呀,正常的硬盘上的电压就是4.8V多。

网友:
ST的不转,如果二极管没有坏,大多驱动芯片坏。有条件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先换个板试试嘛

网友:
换个电路板试试看!!

网友:
经仔细观察电机驱动芯片的62,63(倒数的二、三脚)之间有一个小元件掉了,由于没有相同的电路板所以不知道这元件是电容,电阻还是电感。请问大家这元件是什么,参数是多少?
元件上的参数如下:
第一排 SMOOTH
第二排 100244097
第三排 990KA VB
第四排 MYS 99 431

网友:
楼主可找一块同型号的盘看看

网友:
确实只能找同型号的电路板

网友:
要是有相同的硬盘的话,还在这说什么哟?

网友:
没板换确实是头疼啊!
一般不转的话就直接换板了,但是LZ,,,,,没办法了!呵呵!

网友:
哪位有这电机驱动芯片资料,我想资料上肯定有62、63脚之间的元件的参数的。

网友:
张老,你有没有这芯片的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