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de 42模块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7-08-03):
我的WD400EB的固件丢了哦。但写不进去,说42没找到,SA检查错误,COPY,0,1没发现模块,因为我清零没保存备份,我用DCM,MDL一样的代换,但写不进,我怎么杨才能写啊?谢谢帮助我的人

网友:
检查一下TRACK

网友:
写磁道吧,SA都没保存就清0,你也够NB了

网友A:
其实他看错了,不是42而是41,SA格式化后丢失模块表,没有模块表就无法指定模块地址当然就没法往里写了。这种情况只能写磁道,最少要写了-1道,出来再进,才能写41

网友:
我说呢,怎么看不明白,是 DIR模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他看错了,不是42而是41,SA格式化后丢失模块表,没有模块表就无法指定模块地址当然就没法往里写了。这种情况只能写磁道,最少要写了-1道,出来再进,才能写41

写了-1之后就不用写41了
41也就是DIR在-1轨道的0扇区
41是模块目录,在有41的时候才能写入其它模块

网友:
谢谢各位,是42模块,我写磁道可以恢复

我写磁道可以恢复,但写回有很多错误,我SA清零。又格式,还不行,我清零后又写磁道,N遍后我好似格式了G和P,但这会怎么也SA检查不料了,也不能在重写了,大家看怎么办?

网友:
你还是没搞懂WD盘的维修思路,如果格后重写固件还是出错的话,你最好重做-20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