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击穿二极管可以用稳压二极管来代换吗?

楼主(2007-08-03):
近日在修一台DELL M991的显示器,故障是没有图像,屏幕上方有三条白线,经检查发现场输出集成块TDA8177F的第三脚的电压不足42V(正常是42V),跑线路发现两只双向击穿
二极管
P4KE18A有问题,在本地买不到这种型号的,所以想问一下可不可以用别的种类二极管代换>.<
显示器
DELL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两个稳压管反向串联来代替,稳定电压应该与原来的击穿电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