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不抓硬盘光驱 geforce6100 am2v1.3

楼主(2007-08-03):
如题,手头有块朋友的板子说是不开机,偶尔还会发出报警。我测了一下发现是不开机,带报警。我放了一下电,然后再次加电,顺利跑完码,显示bios start画面后,自检不到硬盘光驱,初步怀疑是南桥问题,我打了一下ide值,发现什么值都有,附近的电租有的短路有的断路,,请问各位朋友这种情况是电阻问题还是南桥坏引起这些电阻坏呢?有哪位朋友有这块板的图纸,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加电后ide有复位。谢谢

网友:
急啊,朋友们给个建议也好啊。以前在厂站干时只修msi的,直接干桥就ok。对nf
的不了解,这种板有没有特例什么的

网友:
:
哪位朋友在市场上干桥多少钱,南桥nvidia  s6040053 0614a3s
                                                         nf-410-n-a3

网友:
基地有修过这块板子的吗,给个意见好吗?谢谢

网友:
正式郁闷。今天再拿这块板一测,3.3竟然短路了,本来测不短的啊。本来顺利跑码显示开机画面,只是不抓硬盘光驱,什么没动放了一天居然成了短路板

网友:
这就是那故障板,

网友:
估计桥坏了!LZ有条件的话换个试试了!

网友:
无铅的桥,市面上几乎没有人能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什么时候出厂的?你是宝安厂还是昆山厂的?是主机板维修课还是RMA维修课的?按照你说的看来那快板南桥应该短了,但是短的那么严重,造成IDE信号二极体紊乱无规律,居然还可以开机有画面就比较奇怪了~看样子只能先干桥了~

网友:
我是北京rma的,7月底离开的。这板不是msi的,是我回家后我哥送我让我帮忙修的,geforce6100 am2 ver1.3 好像是映泰的板子。今天更郁闷了,打电源座5v的值又变成只有89了,最近我们这一直阴天。打南北桥的hub,有两条线值为0,其他各线345。打北桥供电滤波电容及背面电容,有好几个值为0。南桥的电容也是这种情况,后来又打com口值,分别为 17xx,17xx,13xx.13xx.
usb值正常,网络值微短

网友:
这是头一次碰到这种板,放置不动第二天就会出新现象,晕啊

网友:
把待机电压的元气件拆掉,看看还短路不
还是做桥吧!

网友:
在放两天  说不顶你老兄运气好有放好了呢    你说你们那边下雨    会不会是受潮了    呵呵   用热风枪吹吹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几天手上有个杂牌的845的扳子  不接硬盘可以当26   接硬盘后直接就当在A0了  不亮   郁闷了些天     后来再拿出来试又可以接硬盘   所以试着做了个系统   做到一半的时候就死机了  再点就又点不亮了   又放了些时间有可以不接硬盘跑完26了   只是还是一接硬盘就A0   没法子了   当废扳子卖了

网友:
最新情况:刚才又测一遍,3.3短,5v(不是5vsb)值88,把工装全部接好触发,居然还能加电显示bios start 画面,还是不抓硬盘光驱。真是怪事 :

网友:
坛里有用风枪作南桥成功的吗?能否分享下作桥时的经验,比如温度,风速,底温采用什么热源什么的,我准备拿这板开刀了

网友:
用风枪做桥可能还有预热台的,不然板会变形的!买台子还要自己DIY支架,有点点麻烦啊,不然我自己动手做一个了!

网友:
今天准备干桥,忽然有了这个疑问:io不良会不会导致ide的二极体紊乱,不抓硬盘光驱呢?而且3.3,5v他都有,不过查ide走线并没到那,会不会io不良影响南桥与ide 间的线路值呢?也就是说io不良,即3.3,5v短路,但并没搞掉南桥,只是严重影响到南桥与ide 间的数据传输呢?io型号:ite的 IT8712F-A
      0619-IXS
     ZN1J5P  L
大伙一起来探讨一下

网友:
接上:为什么我会怀疑io不良呢,除了3.3,5v短路,他有很大嫌疑外,我打com的二极体值有1735的,这个值应该不正常,正常的应该不超1700吧?不知我的观点是否正确,

网友:
即使IO有短路也不可能影响到IDE的2极体吧.要确定很容易拆一下IO又不难.

网友:
会不会是元件的虚焊和空焊造成的?建议先全部加焊一遍在试试。

网友:
支持楼主干桥,大不了换块新板.这板子很新啊,应该有保的啊

网友:
这板还有10天就到保期了,我一远房表哥的,他记不得商家在哪了。我现在在家避暑,没有那么多便利设备条件,干件得谨慎啊,呵呵

网友:
晕,寄给我。我给你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