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694T DEBUG 卡跑58

楼主(2007-08-03):
技嘉694T ,AMI BIOS,     DEBUG 卡显示58不变   启动中BIOS 灯不亮,RESET 灯也不亮
根据主板启动原理,能开机(指ATX 能向主板加上电)就说明南桥已复位,32.768 的晶振电路也正常对吗?
测到32.768的二脚电压都是1.4v,(不知对否),CPU供电1.75v,北桥1.5v,PG=4.6V,下一步该查哪里?

网友:
32.768晶振电压不对0.43v  1.1v

网友:
是一开始就是58还是走过后停在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