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示器扬声器问题(功率匹配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08-03):
我用的显示器是奇丽CT-529A17液显,显示器上自带两个扬声器,但我接上音频线后,扬声器不发声。

请问是什么原因?

我已检查过了,声卡驱动没有问题,用音箱播放没有问题,且在系统里也设置过。

连接线在电视盒上是可用的,

是不是这个显示器也要装驱动?

两个扬声器我量了直流电阻是4欧,应该没有坏,

这东东该怎么弄好呢?

网友:
板载声卡没有带功率放大,无法驱动。

网友:
是不是线有问题?一般显示器内部会带一级放大的功放。

网友:
两个扬声器我量了直流电阻是4欧,应该没有坏,--------请问,这是在什么地方量出来的,是在连接线上?

网友:
音频功放应该很好修的,你找一下驱动板上的那个IC.应该不难找到的.查查供电,输入 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拔下线量的,直流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张先生。不过有一点我不明折,板载声卡没有带功率放大,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要加功放还是要换PCI声卡?

另外,同创板主说了是线的问题,在这时一并给回复了,

我这线拿到电视盒上是OK的啊,电视盒的音频线也是由电脑输出到电视盒上的,不成线还存在匹配问题?
谢谢大家了!

网友:
4欧直流电阻只能认为是喇叭本身的电阻,不可能是功放的输入电阻,又是外面测量的考虑不带功放。PCI独立声卡带功放的也不多,功率也小,以加个功放为优先考虑。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声卡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张老还没有下班啊,辛苦了!

那4欧的电阻就是喇叭本身的电阻,我断开线路量的。

参考一下,我先换个声卡试试。

不行就装功放试试,对了,如果要装功放的话,对功率方面有没有其它的要求,是不是家用的组合音响上的功放也可以用?

谢谢你了,一有结果我马上报告你~

网友:
喇叭功率不大,500mW到1w足够了。弄个大功放小心把喇叭吹了。

网友:
线没接好

网友:
报告各位老师:问题已解决

加装上一个功放就可以了,

没有相机,本想发图片上来的

音频线直接连到显示器内部的一长方形电路,但是该电路没有外接电源,

估计就功率不够,无法驱动了,

检查了一下扬声器的功率,是1W的,

在市场上买了一个匹配器,装上就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