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C7不过

楼主(2007-08-03):
华硕PB533-X  845PE 主板 C7不过,跑码顺序D0-A9-D5-D6-C7停下,刷BIOS 也没解决问题

网友:
换内存再试

网友:
你查内存供电,时钟信号,再不行就打阻值。

网友:
呵呵 太拿我山炮了
我怎么也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谢谢跟贴

网友:
考没考虑北桥问题 。

网友:
恩 谢谢指点 但是我也按过北桥加电试过,应该北桥没什么问题。
所以不知道 怎么继续了
                                            十分感谢

网友:
换IO试一下吧,我遇到过这种故障,首先是换内存,测内存座阻值,没问题就换IO

网友:
学习中

学习中,这种问题除了内存供电和时钟以外很有可能是NB挂了的

网友:
不是IO,就是内存问题了,还有就是北桥,这种问题修过N遍了

网友:
好好看看我新手区的帖子!
打内存的AD线
看是不是北桥空焊
查北桥的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是VDDQ则注意滤波电容是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