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不认盘进F级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7-08-04):
希捷硬盘不认盘进F级的维修方法

在我们修盘时经常遇到ST的盘不认盘并进F级的情况!针对这种故障我们要看COM 口的信息来判断是哪方面的问题。如果是报 ATA 坏的错则写个 ATA 并初始化和更改 ID 就可以了!(写的时候要对上固件版本和 CERT 版本)如果进了 F 级 维修方法为:

1:F >R 回车
      F >j  回车
      Ctrl +Z    就可以返回到 T 级了
      T >
2:如果用上面这个方法返回不到 T 级
      就选择安全模式写 APP 写完再 Ctrl +Z 就能返回到 T 级了。
      然后再写 CERT code 和 CERT tables

网友:
所有的都可以这么简单的跳回T级吗?
我不懂硬盘维修,但是感觉遇到直接进F级的一般都不是很好修了~

网友:
恩~~~是啊~~~埃~~~好文,顶一下

网友:
呵呵

第一种百分之八九十的修不了

第二种也不是那么简单滴

网友:
是啊,我也感觉这种方法是不错的啊

网友:
可以试试.但不知效果怎么样?
谢谢分享

网友(2007-09-03):
有谁来点基础的东西?比如COM线的用法?

网友:

希捷硬盘不认盘进F级的维修方法

在我们修盘时经常遇到ST的盘不认盘并进F级的情况!针对这种故障我们要看COM 口的信息来判断是哪方面的问题。如果是报 ATA 坏的错则写个 ATA 并初始化和更改 ID 就可以了!(写的时候要对上固件版本和 CERT 版本)如果进了 F 级 维修方法为:

1:F >R 回车
      F >j  回车
      Ctrl +Z    就可以返回到 T 级了
      T >
2:如果用上面这个方法返回不到 T 级
      就选择安全模式写 APP 写完再 Ctrl +Z 就能返回到 T 级了。
      然后再写 CERT code 和 CERT tables

网友:
呵呵
F不难好修啊

网友(2007-10-24):
我知道怎样操作了!!!谢谢!!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