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3000解密希捷硬盘!!!

楼主(2007-08-04):
PCI3000解密希捷硬盘!!!

  ST硬盘解密方法
接好COM线,进入,看到有红色的密码锁定字了吧.......没事,用以下方法就可以搞定,还不掉数据....

1.读取硬盘模块0X2C  VENDORTRACK模块 保存的起始地址为0X6(如果按默认的话就是0X280,这个太大,也没必要.所以改为0X6或者0X10都行.),这个字节数据小,读的速很快的.读完后,找到那个CHS的文件及另一个文件,复制到桌面吧

2.用WEXE查看0X2C的模块,用查找CRTL + F查找字节为"SEAG",查到后,在SAGATE 对应地址上(就在同一行里)会看到这个SEAGATE!好了,在他的最前面,你看有一个01显示.好了,把1选定,输入0.也就是一标志,1是有密码,0是无密码.其它的什么都别动,就只改这人一个,保存.

3回写VENDORTRACK模块,退出,断电,再进入.密码清除成功。
我用此法已经解开几个ST的密码.

网友(2007-09-03):
有机会试一下,先收下了

网友:
今天遇见ST340014A加密按照工程师的方法,果然凑效,特地感谢

网友:
先收藏了,现在正在学PC3K

网友:
谢谢,不过这个密码重那里来的?

网友:
PCI有个菜单能直接读出希捷攀的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