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大家(已修复)

楼主(2007-08-04):
现在遇到一个17寸的纯平显示器,开机电源不来,查3842电源电压14v,8脚基准电压无,换3842后,现象依旧,请教各位,这种故障该如何着手?
[
]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3842的启动电压低于16V时3842就不能启动,8脚当然无5V基准电压输出了.
你可以查查7脚外围的元件,应该不难找到问题点的,你把该电源图发上来,大家一起看看了

网友:
你把3842拆下,看电源脚电压是否在16v--17v,如果是,你再装上它,如果电压低了,你查初级的正反馈绕组回路,注意场管S极的取样电阻(更换好的试下,),还找不出问题,断开B+,等负载,可能是负载重拉低了初级反馈电压.

网友:
无8脚电压,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这台显示器以前被别人修过,7脚供电的20v稳压二极管被换错了的,更换
20v稳压管后就正常了

网友:
我晕,,,给人换成12V的了是吧?

网友:
所以遇到被人换过件的机器时,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检查别人换的元件是否正确。上面的例子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