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风枪的问题

楼主(2007-08-04):
没有吸锡带用风枪怎么把I/O的焊盘上的余锡弄平啊!!!!

网友:
当然是烙铁了

网友:
io还要用吸锡线啊?   用焊铁烫平

网友:
从不用吸锡线,直接用助焊剂加烙铁即可

网友:
是啊,上点松香之类的,用烙铁在上面一拖就平了,拖的时候不要贴太紧还可以不用再上锡直接就上IC吹了

网友:
用松香的都是以前干过家电维修的~
开始就学修主板的人一般都不用松香!
我就从来不用松香~ 也不会用!
用好的焊锡丝里面加了助焊剂~
所以松香就被淘汰了~
吸锡器也只是用来吸主板上的孔的
平面的焊盘都用烙铁拖平的~如果感觉拖不好可以考虑加焊宝或松香!

网友:
松香是最好的助焊剂,一直用它。。。。。。。

网友:
对 一直在用松香  我都是在化工店买整块的  比那种小盒装的耐用

不过现在偶尔会用  焊宝 辅助一下 焊接IO的时候 很方便

网友:
有些质量不太好的吸锡线,用过后,会有锡线残留在电路板上,有短路的危险。

网友:
学习了。我也只用好的线。不用助焊。

网友:
我也一直都是用空心带松香的锡丝,但不用吸锡器,以前买过一个,由于不好用就一直没用了

网友:
我也不太会,但我都用质量好的,没出过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