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7-08-04):
偶是新手,昨天从旧板上拆了几个东东,大家帮我认认.

左上是  76107D  Y1  49
右上是  Y18AK  1587D
左下是  JM17BL  LM1117  DT-ADJ
右下是  76M05A  00  3J

这些是什么东东?都是MOS管吗?怎么测量好坏?上面的标识是什么意思?

谁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路过的高手就写一写

网友:
先排除1117的正向电压稳压器

76107D经测试是正常的MOS管

Y18AK 和 76M05A 都是有两个以上读数的

这个问题把我搞晕了,有没有人路过?

网友:
怎么看不到的呀,要这么积分

网友:
mos管子吧

网友:
我正在学习中 有高手指导下没啊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中 也想知道。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呀!???

网友:
我也不懂,期待高手路过时解答。

网友:
我也不懂,张老师怎么没来,要问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问张老师。、。。。。。。。

网友:
76107D N-MOS, 20A 30V
1587D 3端稳压器,加adj为可调
LM1117 3端稳压器,加adj为可调
最后一个,没有查到,好像也是3端稳压器

网友(2007-09-14):
晕,我还是啥都看不到……

网友:
场效应管 :P :P

网友:
最后一个会不会是78M05A

网友(2007-11-05):
看也看不懂啊
8个爪的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