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跑7F

楼主(2007-08-04):
主板诊断卡显示代码跳到2b时,嘀一声,然后从33跳到56再跳到75,最后跳到7f,诊断卡7f,显示器不亮,按键盘上 CTRL+ALT+DEL 可以从诊断卡上看到有跑码。按F1诊断卡跳到80 但怎么都没画面。检查电容,没有松动,bios也刷过几个了,诊断卡还是7f,不行。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跑诊断卡7f?是什么主板?有无集成显卡?是不是独立显卡?

网友:
诊断卡7f?我怕是显卡出现问题,

网友:
诊断卡7f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 集成显卡来的。技星845GL的主板诊断卡7f。。。等答案。

网友:
插个独立的试试,我的815的板也是这样诊断卡7f,插独显都没用

网友:
晕诊断卡7f。。主板上没AGP槽。只有PCI的。现在PCI显卡不好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以下显卡,内存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不能全看测试卡的显示。我就遇到一例。V星P4X533的板子,开机显示CD,不跑码,测时钟,复位都正常,加一块PCI显卡,就是点不亮,看到测试卡在运行,晕!把PCI显卡换槽,直到第6个,主板亮了。所以说,老的PCI显卡在PCI槽不一定接触好,要多试,不跑码一样能点亮的。

网友:
测一下VGA插口的HS VS对地电阻,大约在几百,另外VGA周围的小贴片电容看有没有漏电的情况。

网友:
诊断卡7f这种问题我碰到过,再黑屏状态下进BIOS恢复出厂默认值,具体是F几记不清了,可以找个好机子进去看一下,然后按F10 再按Y回车重起后就好了

网友:
查一下VGA接口吧,另外如果不行的话换一个IO 试试吧!!!!

网友:
我看好像是内存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不是内存问题,我这里也有两片一样的板和故障!!!!
请教老师们来帮帮忙啊????

网友:
一般为北桥坏了显示模块
打接口阻值,VDDQ阻值...测VDDQ电压,还有可能是断线

网友:
看看显卡插槽的问题.洗一下.或者换一个.

网友:
测一下供电,VGA接口及到北桥的线路,着重查一下三基色的阻值

网友:
似懂非懂。。。有时看到真象天书。。。

网友:
查下VGA的供电,还有看下红绿蓝的组阻值是多少一般是60-90左右.

网友:
有些主板对诊断卡支持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