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798FD高压包不接显象管高压正常,接显象管无高压

楼主(2007-08-04):
爱国者自然窗798FD通电后有轻微的吱的一声,没有高压,测试二次电源电压70左右跳变,把高压帽摘下来,管
座拔下来通电后就有高压了,该机用的是珑管,请问各位是不是显象管有问题啊。

网友:
是管座取下来后就有了高压,还是高压帽取下来后就有了高压;或者说只有二者同时取下来才有高压?

网友:
两者同时取下来有高压

网友:
如果是管座取下来有高压是不是证明视放电路的问题,而显象管有问题,必须同时把管座和高压帽都取下来才会有高压 。

网友:
如果是显象管轻微漏气的话,只拔管座不把高压帽拿下来,通电显象管内应该会放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