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上1024*768 85hz保护

楼主(2007-08-04):
一台长城1772ED上1024*768 75HZ正常,上1024*768 85HZ黒屏保护 ,在黒屏保护的前一秒,画面亮度暗,行幅窄小,然后黒屏,电源指示灯灭,测量2次电源正常,没有思路再查下去,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长城

网友:
行场振荡IC和MCU的XRAY引脚的电压是不是在保护同时有变化,如果是XRAY保护动作,查其电源的电阻是不是变值了。电源指示灯都来了,说明是MCU控制电路动作了。先查一下XRAY。

网友:
实在不行也可以刷一下数据试一下

网友:
S校正部分不知道怎么样,有些显示器S校正部分有问题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换S效正电容。C324

网友:
你好!
请问在75HZ的图象仔细观察过没有?有没有异常?如有光删几何异常可查一下S效正电路。如正常要检查一下是否X-RAY保护,如菲克斯版主说的那样。另你可以再检查一下副逆程电容。

网友:
这类问题我个人的经验,S校正部分,行场扫描IC。
不知道楼主的机修好没有,修好了说说是哪里也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和我发的大水牛是一个型号的,请有ROM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谢谢先

网友:
显示器已修好
有了各位高手的指点,显示器已修好,是与行线性调整电感L304连接在一起的C326失容引起的,参数是220N/400v,在电容表上测量 ,容量为0,换一个同参数的,显示器正常了,回想起来,故障也如饭吵蛋版主说的,在1024*768,75HZ时行幅变大,但没出现行失真的现象。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修好了就好,其实你修的就是我碰到的故障.也是大水牛的.....所以我才叫你查那里...其实原来是有失真的,,你没有仔细看出来,,,图象两边稍微有点压缩..不信你再还原回去试试仔细看看.

网友:
那显示器是铁板底的,难拆难装,不再装上去试了,再次谢谢饭吵蛋 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