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6746主板刷BIOS的问题

楼主(2007-08-04):
主板BIOS出现BIOS ROM checksum error错误
我就接了一个软区要从DOS下刷,我在XP下制了一个DOS起动盘无法起动,又在BIOS维修网址http://www.biosrepair.com/pic/pic106.htm下了一个制做纯DOS软盘的软件,还是无法起动.这是怎么会事

网友:
可能电池电力不足所造成,所以不妨先换个电池试试看。
如果问题依然存在的话,那就说明 CMOS RAM 可能有问题

网友:
电池,都换过的,我确定是BIOS坏了,现在就是什么DOS软件入进去都无法起动

网友:
你说得对,就是BIOS坏了,现在只有两个办法:热插拔或者找编程器。老兄的BIOS芯片不是焊在主板上的吧?如果是那就麻烦了。

网友:
格式化A盘 并复制系统文件
然后把BIOS文件解压到那个软盘里
一般的BIOS刷新文件都有AUTOEXEC.BAT的文件
开机会自动刷

网友:
楼上说得方法未必行,我去年就遇到过,用这种方法根本不行,最后还是用编程器刷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导致的,因为我以前在修内存的时候试机时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因为内存没修好导致的,当时我都吓了一跳,以为BOSS坏了,换了个好的内存试了下是好的.

网友:
现在在找那个不用焊下BIOS也可以刷BIOS的小工具,按照BBS里的那样子做有点麻烦,想买一个,方便一点。

网友:
到上海塞格洁芯芯片级科公司,刷BIOS好了,多余的动作,只会增加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