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示器应该注意哪些安全问题

楼主(2007-08-04):
小弟准备自学修crt显示器,呵呵,可是里边电压高,不比主板,所以请教重点应该注意哪些地方,心里没底阿

网友:
视放板上的电压也应该要注意下!特别是管座..

网友:
拆管座的时候千万小心,不然有挂掉像管的可能,还有行部分有高压,有损坏表的可能,修电源部分的时候记得给大电容放电。最重要的是,记得断开电源线再检查!~

网友:
你好!
       修显示器的需要注意的安全有
1:注意冷地与热地,电源初级部分为热地,其余为冷地,热地底板带电维修时需要注意安全,注意不能让电源的散热片碰触到显象管的石墨层
2:电源部分300大滤波电容,段电后会有余电,操作时因先对它放电
3:放大滤波电容电时不可用螺丝刀直接短路,这样很危险,可以用电烙铁,或数子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对其放电
4:阳极高压要注意,更换高压包后千万要记得装上了高压帽才能通电。。那里几万伏的高压
5:所有地线都要相连,不然要高压放电的

网友:
自学修crt显示器
我觉得这是拿生命做玩笑.

网友:
回复 网友A:

6楼说的太严重了吧,2、3、4楼还有版主说的注意事项都很好呀。想更安全点就买个隔离变压器用。

网友:
什么是隔离变压器,请指教!!!!!

网友:
本来就对CRT怕怕...不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
      隔离变压器就是单绕组的,初级线圈与次级线圈匝数相同.感应出来的电压是相同的.但是初级这边的电是有一根与我们大地有电压的.也就是火线....而次级感应过去的电压虽然电压都相同但是与我们大地却是绝缘了.没有什么零线火线之分..起到了隔离作用,维修时碰触到热地也不会被电了.
所以叫隔离变压器.

网友:
明白了,今天又学到东西了,什么叫二次电源呀

网友:
回LS的,关于彩显二次电源原理请参考http://www.163dz.com/viewnews_619.html

网友:
多看一点显示器基础的书,对修显示器是有帮助的,不要一有问题就上来找,不买书看还是不系统的。故障问题发在上面大家一起讨论都有提前。初级问题就看书了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

视放板我还真出过事,测电压的时候啪的巨响,但没怎么地,也不知道为什么响的,是测一个大电阻两端电压时,

还有,电烙铁怎么用来放电?使用插头非别接触电容两极吗

网友:
你好!
      测视放的时候放电是你80V对地碰到了..这还好些.如果是测芯片80V供电的时候表笔不小心能把心片烧了..这是经常的事.
对,电烙铁放电就是用它的插头去碰电容两极

网友:
对于没有一点电子电路基础的,不建议自学修理CRT显示器,里面很多地方都有强电,而且分立元件过多,如果人修电彩电的经验的话,你会驾轻就熟,轻松多了

网友:
用烙铁给滤波电容很好的,维修人员一般都是这样做的,烙铁的电源插头与电容的引脚相接触就可以完成放电.

网友:
用数字表放电更方便。用烙铁还要去拔插头

网友:
以前我用螺丝刀给大滤波电容放电,哈,每次都是啪的一下,很响~~吓怕
原来是要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放电才安全啊,学习了

网友:
大家说说,我倒也学到了不少,只是如果从来没有电路维修经验的人来修CRT,那就得小心再小心了,最好能先跟个修彩电的师父.

网友:
修彩电和修显示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