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机自动重起....这是什么问题呢???急急......

楼主(2007-08-04):
现有一块主板为宏嘉915的主板.........不知道为什么...........上个Conroe 处理器2.8的CPU进系统之后关机.....就自动重起...........上Conroe 处理器3.2的上不起...........是CPU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呢..............

网友:
垃圾主板,能上2.8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CMOS跳线跳反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老大意见,电源输出有问题有内存条都肢引起

网友:
内存和电源都有可能,CMOS跳线反了也会这样吗?还不清楚,有先生解释一下吗?

网友:
CMOS跳线接反了的话应该不会通电的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不用这里的高手就能解决的,找个装机员应该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 做了两年半的装机员了,

网友:
跳线反了能动弹的板子还是有的,我就遇到过。楼上说的也不错。

网友:
BIOS设置里面也有可能会造成这种故障的

网友:
关机重启是老故障了..........

如果LZ在主板的BIOS 的电源管理选项 power manger......什么的那个
里面一板有唤醒方式的,把他们全关了, 就是类似什么sta....by   什么modem ring...什么的.全关了

英文不太好,里面的英文记不住...建议全关了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未遇到过CMOS跳反的,先换个电源吧

网友:
有没有插声卡或者其他设备?我有一块板,插声卡就那样.

网友:
进CMOS把CPU的二级缓存关了,再打开。再反PLUG AND PLAY设置成ENABLE状态,

然后重启一下看看

网友:
哈哈,昨天就有一块CMOS跳线没插,结果一关机就重启,找了半天原因,找了个跳线帽插上就好了,呵呵

网友(2007-09-24):
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