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硬件是不是坏了 进不去系统 详情请进

楼主(2007-08-04):
朋友送的一块坏了的主板 我拿回来试了试 进bios正常没问题 就是进不去系统 注(不是系统坏) 一跳过按del的画面就瞬间蓝屏重启 我看给内存供电的df1117 adj 1.8
三极管
有焊过的痕迹 朋友只是说一三极管坏了 我是不是换这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其它地方不会还有坏的吧 电容外观一切正常
进不去系统

网友:
修好一个再说别的。

网友:
没见过用1117给内存供电的!
一般都是MOS管供电!
查内存的供电正常不?
新手区看内存维修的帖子~
还有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很少有用1117来给内存供电的
你那是DDR2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