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主板点不亮了急~~~

楼主(2007-08-04):
一块升技NF7主板,原来是能保存CMOS,不能保存时间.主板上的各个电压都正常,CMOS跳线电压也正常.我换过晶镇,晶镇的电容都换过.但是还是保存不住时间.后来干脆不修了.上到机箱里去,第一次能亮了,然后条了下COMS.重起主机点不亮了.把主板拆下来.量电压,发现CPU的PG没有了.精镇也只有0.6V左右电压了.其他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没有PG了.我把主板上的门电路都换过.ATXP1也换过.打阻值北桥南桥也都正常.不会修了.原来也有块NF芯片组462的板没PG.我换过南桥,但是还是没有PG.所以我觉的这块主板不是南桥问题,肯定是主板上有些小三极管之类的坏了,但是查不出来,请教个位高手帮我看看.具体是哪的问题.如能帮小弟解决再下万分感激~~~~~~~~

网友:
一开始的维修思路就不对了   结果导致后面的一系列的问题

网友:
cmos供电部分的某个电阻或线路故障,还有的原因就是内存供电部分的电路出现故障

网友:
先把RTC电路的供电搞正常了再说

网友:
一群XXXX,会修吗?

网友:
JJFeng1013你说时间保存不了,你先修哪?高手你说下.

网友:
请一楼赐教正确的维修思路.难道CMOS电路损坏还有其他的维修思路吗?
请孙哥救急啊~!!!!!!!!!

网友:
我们几个人用的我的ID,偶小兄弟说话有些过激,还望大家见谅.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