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边上模糊(有进展了!)

楼主(2007-08-04):
关键字:17CRT、模糊、黑

问题描述:

问题一、1024*768分辨率下,四周的字比较模糊,中间的勉强可以。800*600没问题。

问题二、开机时屏幕是黑的,要等几分钟才慢慢亮起来。

修理经过:

问题一的修理经过:

1、调整了前面面板上的亮度电路,将对比度降到零后,四周的它可以看清楚了,
但屏幕整体较黑,给人暗暗的感觉,。

2、调整高压包,但无论怎么调,要不字模糊,要不就是太暗,调整到“分界点”位置,屏幕还是暗暗的,

修理结果:未修好。

问题二的修理经过:

1、目视视放电路的各类电容,没有发现鼓包的现象

2、灯丝电压开机时只有4。5V。亮度正常之后还是6V。

修理结果:未修好。

疑问:

问题一是否要换管座?还是要换其它东西?

问题二灯丝的电压正常吗?如不正常应该是多少?

写在后面:

如果哪位高手遇过这种故障,能否告知修理过程,应该怎么检修?谢谢!

网友:
问题1 动态聚集电路问题
问题2 管座可能受潮,换个试试。

网友:
你好!
     你对问题的描述很逻辑啊好!
    根据你所给出的判断,1:个人认为应该是属于动态聚焦不良,你需要检查一下动态聚焦电路。常见的是400V供电电阻坏(有些机器无专门400V供电,有的可能在G2上分压过去)或FBT动态聚焦端电阻开路。
2:你所说的很暗,加上图象又模糊的综合分析,你需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显象官老化。
3:管座有可能的。
4:针对你说的灯丝电压,能上6。3V应算正常,如要检查,个人认为唯一的怀疑对象是6。3V的滤波电容。
5:还需要考虑是否给人动过管座以后两根聚焦线插反了。

网友:
祝你好运,,,修好了说声什么原因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好厉害!佩服!

按照版主及2楼仁兄的指引,现在该显示器好多了

问题一的修理

1、将聚焦线反过来装。

2、将管座取下来,用电吹风吹,并把管子上的引脚用小刀刮干净。

3、检查S1D2511C01  IC附近一个标103的电容有轻微开裂的现象,更换。

修理结果:

可以上1024*768了,不过与新的显示器对比还是显得有一点点模糊,

暂时接受这结果,以后有时间再去弄。

结论:已修好。

故障2的修理

1、检查电源6。3V输出,发现一个滤波电容(10V470VF)引脚有生锈现象,更换。

2、另外在尾板上也发现一个电容引脚有生锈的现象,(10V47VF)更换。测量灯丝电压,6。25V,差不多了。

维修结果

开机后的刚好进到桌面就可以看清图标了,(我的系统在硬件及软件方面都进行过优化的,进系统只要17秒)之前至少要等三分钟以上的。

应该还有其它地方有问题。不过有点怀疑管有问题,但因没有备品更换,

故不了之。

结论:

在没有找到可以更换的管之前,这个结果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可以说算是修好了。

提问:

1、可否人为将灯丝电压增大,比如其它地方分压过来保持灯丝电压6~8V左右,以改善要进桌面才能盾清楚图标的问题?

2、因我的万用表高压挡(袖珍型)不可用,故在此次修理中,未测G1 及G2电压。在不考虑管的前提下,能否通过更换包来改善画面质量?

网友:
想测G2电压要一个好点的万用表,不过那还是估测.要想准确测到G2电压还需要一个高压衰减棒和它相匹配的万用表
    G1的电压就好测一点了
    提高灯丝电压我感觉一般不要去动它,太高或电流过大把灯丝烧坏CRT管就完了
    还有就是你的万用表,个人建议做维修工具还是要先行的,到http://www.fix2008.com/  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

网友:
你好!
      同喜同喜!。。。。G2电压最好是用比较好的数字万用表,,,测量G2电压的表就应该是内阻越大越好否则偏差较大。。。机械表是完全不能测的,内阻太小了。

网友:
呵呵,我用的万用表是数字式的,不过是袖珍珍型的,以前在工厂做修理时为了方便携带而让公司购入的。(YOKOGAWA 4300  73001)量程自动,最大承受交流电压才600V,所以不敢拿它来测G2、G1电压了。

看来还是要换表了,有点舍不得,毕竟随身带了有好几年了!

另外:
欣雪兄说太高的电流和电压会把灯丝OVER了,但毕竟我这显示器用了好多年了,自己用的,坏了不可惜。当是练手,积累经验。

我有一个想法,给灯丝加到6。8V左右电压(从别处分压过来),然后在此电压与灯丝之间加一个电位器,用来调整灯丝电压的大小,幅度不用太大,电位器用240欧左右,理论上这是可以的
但我想知道,正常的显示器灯丝工作的电流是多少?(不想因为分压的原因导致电流变化损坏管,还想做一个分流装置)
另外灯丝的电压有什么要求,是纯直流的还是脉冲直流(这个说法有点不专业)

网友:
你好!
       灯丝电压直流交流都无所谓的。你说的想做个分压装置,,没有必要。。。你可以用一根导线在高压包磁芯上绕几圈,出来的电压是交流的,,你测一下几伏,不够就再来一圈。。。加给灯丝也是可以的。最高电压不能超过12V,灯丝电压越高老化得也就越快。当然图象也越亮

网友:
这样啊,我再试试,谢谢了!

网友(2007-10-03):
我的也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
版主分析的很透彻啊基本上聚焦也就这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