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标识

楼主(2007-08-04):
主板上有些电阻上标数字+字母(A、B、D、............),还有X或Y+数字,那A、B、C、D、.........,X和Y代表多少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维修基础里找找就有啦

电阻的阻值标法通常有色环法,数字法。色环法在一般的的电阻上比较常见。

1.数字法:

即:

101——表示100Ω的电阻;   102——表示1KΩ的电阻;   103——表示10KΩ的电阻;   104——表示100KΩ的电阻;    105——表示1MΩ的电阻;     106——表示10MΩ的电阻。

如果一个电阻上标为223,则这个电阻为22KΩ。

2.色环法:

色环代表的含义

1)四色环电阻
第一环:电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环:电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环:乘数.
第四环:误差值.

2)五色环电阻
第一环:电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环:电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环:电阻值的第三位数字.
第四环:乘数
第五环:误差值.

3)各色环所代表的数字:
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

4)各色环所代表的乘数:
银×0.01欧姆、金×0.1欧姆、黑×1欧姆、棕×10欧姆、红×100欧姆、橙×1千欧、黄×10千欧、绿×100千欧、蓝×1兆欧、紫×10兆欧、灰×100兆欧、白×1000兆欧.

5)各色环所代表的误差值:
无色±20%、银色±10%、金色±5%、黑色无、棕色±1%、红色±2%、橙色和黄色无、绿色±0.5%、蓝色±0.25%、紫色±0.1%、灰色无、白色+50%-20%.

色环法换算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字母表示法 有表可以查

网友:
是啊,多多学习,先把基础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