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问题!!急~~~

楼主(2007-08-04):
今天维修一块杂牌主板,上假负载供电正常,上CPU供电不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看不明白,我很笨的~!!

网友:
一般cpu 座扩孔。

网友:
楼上的扩孔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主板CPU供电是由CPU的VID0和VID4所控制的,如果你的CPU有问题,也就是这5个控制电压会有问题......有没有更换其它CPU测试?

网友:
你上电,看CPU有发热不.要是不发热是CPU没工作,有可能是CPU供电IC坏了.

网友:
上其他的也是一样,也是没有电压!!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