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内存插槽的问题

楼主(2007-08-04):
换内存插槽必须用锡炉吗没有锡炉怎么办,我用风枪搞了一半,板子差一点搞坏,锣铁也不好用,我该怎么办

网友:
既然你用风枪不行,还是准备个锡炉吧。要不就用废板练到能行。

网友:
倒啊,可以的好挖,买一把吸枪,边吹边吸,很快的,我20分中一根内存插槽

网友:
好下不好上....头疼

网友:
。。。。。。。。
         我一般就用风枪  。。 。边吹 边换 。。   。
                 。。

网友:
或者用。 。风枪吹下来。 。用咯铁+西西器。   吸成空脚   然后直接装进去。。。在补焊

网友:
用风枪加吸锡器很快可以下来,不过用炉子还是方便一些。

网友:
是的,我也换过,拆下了好拆,从旧板拆的就不如新的好用啊

网友:
。。。。。炉子是 好。 。 但。  。你要等一炉子锡 融化掉 。 。
    你知道要等好9 八。

网友:
叫人做个小槽,用电炉,3分钟就可以。本人就用这种土锡炉。一条锡条就够。
你用十多斤锡当然要很长时间。

网友:
三楼的兄弟二十分钟换一内存槽还值的骄傲么????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