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可以引起主板开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7-08-04):
最近接到一台联想机器无法进入系统,重新安装也无法进入,每次都是停在XP登陆界面前,画面黑屏只有一个鼠标...

检修记录:
      主板确定为雷击后损坏,主板插上电后网卡芯片发热历害,(不开机也是如此,我想是网卡用5VSB供电的原因吧?)将主板的网卡取掉后仍然不能进入系统,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类问题,怎么检修,上次去电脑公司也碰到同样的一台,好像还有一个表现为CPU多相供电电路发热,电感都很烫...

大家进来讨论一下!

网友:
网卡坏的同时多半IO也有局部损坏

网友:
你先看看CPU二级缓存是不是给关了。如果打开着那就关上再打开,然后试看能不能进入系统。
我遇到好几台这种情况的机子。前段时间还遇到一台,都是这样
运气好就这原因了。运气不好还是得动刀动枪

网友:
倒闭,网卡坏的同时,南桥才可能会有局部坏好挖,什么IO坏,胡扯,有人会问南桥坏还能点亮,有些板子还能进系统呢,你最好换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上的:LZ说停在XP登陆界面会和显卡有关么???/

网友:
雷击.IO,SB都是有可能坏的.

网友A:
如果楼主取下网卡后把引脚的锡已经拖平,那就得深深的怀疑南桥的问题了
插ATX不开机时南桥烫不烫?

网友:
多数都是NQ坏了,最近遇见很多这样的.其中一个雷击后可以点亮,但是USB口不能用,USB插上U盘或打印机后识别不到,等重启机器后复位灯长亮,清CMOS后又正常开机,再插USB还那样,牛X死了.开始抓狂,后来把自己气乐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取下网卡后把引脚的锡已经拖平,那就得深深的怀疑南桥的问题了
插ATX不开机时南桥烫不烫?

不发烫,如果发烫我就认定是SB的问题了.

雷击造成SB损坏的情况我也遇到过,不过没有遇到过网卡口和SB同时坏的.

网友:
把网络拆下来吧,把pcb锡脚拖平,它会影响南桥供电,从而造成挡机不进系统

网友B:
大家都在说硬件,我来说下软件问题吧

也许不是硬件问题,这个问题只是伴随打雷后出现的

但愿如此

好像我之前回复过这样的一个贴子

再次重复了~

1、拔掉光驱进系统试试(IDE设备运行在PIO状态下,进登陆画面肯定好长时间了)

2、进安全模式下删显卡驱动

3、如果是多硬盘,请只保留主盘

4、CPU二级缓存问题,楼上说的很清楚了

5、清空CMOS

6、最小系统法

7、更换主机电源(似乎没什么必要)

8、CMOS下检查IDE设备的传输模式(我被这害过一次,害得电脑一周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在说硬件,我来说下软件问题吧

也许不是硬件问题,这个问题只是伴随打雷后出现的

但愿如此

好像我之前回复过这样的一个贴子

再次重复了~

1、拔掉光驱进系统试试(IDE设备运行在PIO状态下, ...

楼上的对系统很了解,谢谢!!!

不过本人也有8年的装机经验,这些已经做部排除过了!

网友:
    可能都是I/O的问题啊,要不你换换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