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神舟液晶型号tft1780ps

楼主(2007-08-05):
今天修神舟液晶型号tft1780ps 开机有图像3秒左右后就黑屏,电源指示灯正常,查高压板c5706坏,找不到同型号,用c5707代换本想连并联的电容一起换掉,仔细看外观没有感觉没有问题,送电开机10分钟正常。

网友:
C5706损坏能亮3秒这么长时间吗。。。奇怪!

网友:
我说的是大概3秒,不是很准确,现在用秒表测试了一3次,分别是大概1。04秒 1。05和1。06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