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降是什么?

楼主(2007-08-05):
请问压降是什么意思?

网友:
压降是一个电流用语
是指电源的电压通过用电器(电阻)后,电压有所下降,就是电压被它分去了一部分~
也就是说的串联分压作用~
一般主板维修中的压降都是指的测试点对地的压降~

网友:
在电气概念中,电压降一般出现线路损耗计算上

在主板维修中,掌握电压和电位的概念就行了

网友:
新手学习中,谢谢高手们指点

网友(2007-10-18):
谢谢,你的讲解啊,有些实在还懂得不多

网友:
压降是一个缩略词,正确的说法是"电压降".是指一个电器在流过电流后产生的,任何一个电器都会产生,只是大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