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判断驱动板接高压板端定义

楼主(2007-08-05):
判断驱动板和高压板联线的驱动板端定义更简单,首先确定地线,和驱动板装锣丝相通的地方就是地线,然后用万用表一端接地,一端去找12V,是12V的就是电压端,再找开关控制端也很简单,通过开关显示器,能发出0/5V跳变的就是控制端,亮度控制端也很简单,找出以上定义点亮机器后,在调亮度的同时测电压,能在2--5V之间变化的就是亮度控制端。

    再告诉大家一个诀窍: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控制端或原板开关控制端已坏,不用急!可以将高压板的控制端接到绿灯上,这样开机就有2--3V的电,关机为0V,正好让高压板使用!

网友: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控制端或原板开关控制端已坏,不用急!可以将高压板的控制端接到绿灯上,这样开机就有2--3V的电,关机为0V,正好让高压板使用!

楼主实践过了吗?
如果真的行,那真是好经验

网友:
这是在别的论坛上人家的版主发的,楼主是转过来的.

网友:
完全可行,尽管有不足之处
还要根据实际机器来甄别,未必都有这个点提供给你

网友:
"再告诉大家一个诀窍: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控制端或原板开关控制端已坏,不用急!可以将高压板的控制端接到绿灯上,这样开机就有2--3V的电,关机为0V,正好让高压板使用!"

不错哦,俺太笨,这个法子还没试过...  嘎嘎~
枉了我那么辛苦在板上量来查去焊元件~

支持下

网友:
问一下楼主,你接到绿灯上的那个控制端是不是开关控制端?

网友:
那个亮度控制端可用可不用

网友:
这种思路可以的。

网友:
写的可以,有点新意,能再详细更好好

网友(2007-09-19):
开关脚一般供电在3--5V就OK了,哈哈,

网友(2007-11-05):
我不知道笔记本的高压板和这是不是一样,但是笔记本换高压板是把控制和亮度调节都接在一根线上的。可以用的,就是以后不可以调亮度了。

网友:
正好有一台IBM.换了电源板找不到开关电压呢.呵呵.试好了.明天发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