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富士康.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08-05):
网吧里拿来一台电脑``一看`郁闷死我了..电源坏``显卡坏..主板坏的更奇怪了`

FOXCONN富士康主板462针CPU..点亮一瞬间又黑掉.然后不加电..(我用的是好电源)..把主板上的电源插头拔了``以为电源坏了``检测一下也正常....然后再插上去..点亮.一瞬间又黑掉

然后点不亮.我拔下电源.再插上去又点亮.....(循环```)

再用假负载..点亮一切都正常.

会不会是CPU坏了?

网友:
用一块好板试试CPU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不出奇怪之处
看看有没ATTP1芯片,可能是它或者是CPU的问题...

网友:
保护了吧,可能是温控电路什么 的坏了。

网友:
上几个楼层的说的很明白了,先是CPU,后查温控芯片,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