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S8XE 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7-08-05):
小弟刚开始学,很多不懂,请各位经验丰富的老大包涵。
朋友有块K7S8XE 的主板,在换机箱的时候把,内存供电管(B1202)周围的三个元件磕掉了。如下:
R2486  Q2225  CB212
参照下面连接的第2张图片
http://www.ocworkbench.com/2003/asrock/k7s8xguide/K7S8Xmods/k7s8x_voltage_mods.htm

看了本论坛”内存供电管有很多是三极管” 帖子,但上面最关键的电路图显示不出来。
我也不知道上述这些管子的参数,请有该板的兄弟,或者修过该板的大哥帮我查查,谢谢你们!

我的邮箱是:iezyj@163.com
有电路图的朋友麻烦发我一张

网友:
只大不小 你就换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是指元件的参数只大不小吗?

网友:
cb212是电容,废板上找个颜色大小一样的电容
Q2225是一个小管子,最好有型号
R2486 是一个贴片电阻,要找数值一样大的。

网友:
恩,斑竹的意思我都知道。
现在就想知道型号和参数,相同型号的废板搞不到啊。
那个小三极管上一般会有激光打印的字在上面的,谁告诉我就高了
电阻上的字也不清楚。
所以谁有这块板的帮忙看一下啊。

网友:
我现在不知道Q2225是个三极管还是MOS管

网友:
继续求助,大家帮忙

网友:
现在没有,有了会第一时间传给你!

网友:
恩,我自己再研究研究

网友:
有时间我帮你找找这个主板

网友:
有劳各位斑竹和老师.
我发现华擎的内存供电差不多,只是电路位置布局不同而已。
手里没有华擎的板,只有麻烦各位了

网友:
不一定的,也有芝麻小的MOS的,比如我记得K72就是这样。
这只是封装形式吧,具体看看的。
呵呵,我现在就最想知道那个Q2225。
我分析下哦(请参考图片):
1。cb212不说了,找个个头差不多的放上去应该没大碍
2。R2486,下面连3.3Vsb,上面连B1202(PnP三极管)的第一脚。那么这个电阻两端的电位应该都是3.3V,这个电阻只是起到限流作用的。
3。Q2225,这个最重要,从图上的位置看,下面的一个脚接地,上左的那个和B1202第一脚相连(应该就是3.3V),但是上右那个脚到哪里我没跑出来。

网友:
呵呵,继续一边等一边研究研究了。
华擎的K7S8X和K7S8XE用的PWB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找不到,淘宝上都是好的,就没意思了,呵呵

网友:
朋友,等我维修到了这样主板就告诉你!

网友:
谢谢楼上的,继续求几天

网友:
没有同志回答啊,再顶顶咯

网友:
看电路这个可能是TL431,发个电路图给你对比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复,我已经搞定了,有空发个电路图上来。
顺便说下,不是TL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