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洛铁头怎么样拖平I/O焊盘

楼主(2007-08-05):
没吸锡带 普通洛铁头怎么样拖平I/O焊盘  最好有示范图片 谢了

网友:
加点焊膏,什么烙铁都可以的,不必把焊锡都吸走

网友:
用点松香溶液在用烙铁拖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
我也知道啊 不过我现在暂时没啊  我过些时买编程器的时候连吸锡带和焊膏一起买啊 我就是问下用洛铁怎么拖?方法?有图片最好了 我现在用的是普通锡丝

网友(2007-10-19):
还是要注意温度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