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严重发热

楼主(2007-08-05):
主板型号:华擎775i45gv
CPU:p4 2.93g/1m/533
故障现象:有时开机正常跑完代码,有时跑到C6,自动断电,2秒左右后自动通电跑完代码。开机后几分钟突然自动掉电关机。
风扇温度很高,下掉风扇,直接用手摸CPU,发现通电后温度极速上升,几秒钟就烫得摸不得了。
测试:电容完好,CPU核心电压1。36V无杂波正常,内存2。65V应属正常。其他无元件异常发热现象。希望大家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道LZ的风扇怎么样,够不够好???
一般情况下都是散热不好引起的,建议换个劲点的风扇!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风扇吧~!~!`!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U的问题,现在发现775有问题的U比较多。

网友:
确定了,是风扇问题,这破CPU

网友:
风扇不好就是这个德行,有时候散热片上挂了灰尘也会这样

网友:
都是深包CPU惹的祸

网友:
就是就是,不单是775的,478的我都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