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EBT 电源开关无共电 怎么查?

楼主(2007-08-05):
PWEBT 电源开关无共电 怎么查?
怎么从紫 5 到PWEBT 查电路 经过什么些 元件 新人不会查~~ 请问方法
电源
方法

网友:
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主板设计都是不一样的!中间有R,C,Q等.....
从针帽开始追线吧,如果不会的话建议先去新手区看看基础的跑电路的方法.

网友:
基础的跑电路的方法 新人区有吗我看了好久都没看见

网友:
MPGA478 2.6CPU,电源灰线对地无穷大.

网友:
LZ的PWEBT是什么概念。。。是不是POWER???

网友:
是的啊你说的对了 !

网友:
查下与之相连有三极管或电阻有没有坏的...如果你的IO是8712的话..把第75脚轻轻挑起再通电看看电压起来没有..如果有哪是IO坏把电压拉低了!(操作要小心..别把IO脚挑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