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请教

楼主(2007-08-05):
手头两块显卡花屏1、TNT32M显卡,一开机就出现乱码,全是英文乱码,加焊过显存无效,(楼上有人说拆掉第一个显存就会好,请问哪个是第一个显存,电容有点热如果是电容坏怎么换啊,固态电容根本没脚,我只有一根烙铁)2、7300显卡,进系统正常约过10来分钟,数标旁边就会跟着一点点小雪花,有时桌面中间会有一打横线,刷新桌面后又恢复正常,但再过几分钟又重复出现上面的故障。3、845GL集成显卡,进系统有颜色地方会有很多竖线,隔5厘米2条,换过内存一样,不知从哪下手,还有测试显存好坏的软件是什么名字啊?请各位高手们帮忙解答一下!THS!

网友:
高手帮忙啊 !!

网友:
1.大部分pcb上都有标明显存顺序,比如u1,u2,u3,u4....大部分贴片电容是电解类型的,而不是固态。固态电容也有有引脚的。
2.应该是温度高引起显存不良,可以用软件降频率试试看。
3.确定不是内存问题,进系统能够稳定运行的可能就是北桥问题了。也可以进bios设置把显存分配改小试试。

网友:
固态的电容一般不会坏的  如果坏了的话  他的造型会很恐怖的````````

网友:
电容下面粘个塑料座怎么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