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778 屡烧DMV1500 请问为何?

楼主(2007-08-05):
MH-778  AOM 17显示器 屡烧DMV1500 (阻尼二极管)拿来就是这问题 换了3个了 用不了多久就烧 大概3-5个小时 应该我手边没有那么多配件 我用了其他显示器的 2个串起来用的 应该DMV1500是3个脚 大多都是2个脚的  没办法只有这样用

网友:
这种管.正向压降小.开关速度快.大电流.反向耐压高.
一般的管是不行的.找些我上说面的管代吧.

还有要注意散热.

网友:
楼上说得对,,这种二极管是超快恢复的同时反向耐压值很高。。不好随便代的。。。。废板上一般都有得拆的呀。

网友:
DMV1500确实不能用普通的管子来代替。

网友:
用DMV32代!他们参数一样..我之前用代过

网友:
如果用同型号的代换的还烧的话就查查S效正电路

网友(2008-03-11):
我也遇上同一个问题了。但照不到DMV1500M

网友:
怎么上面的附件下载不了??新人不可以下载吗?

网友:
代不了哦!你代了还能用几小时已经不错了!
我以前代直接就烧!用原装的吧

网友(2008-04-26):
不是阻尼管是恢复二极管!是整流作用的多!

网友:
对于烧阻尼管的故障,我以前在论坛里讲过,只要烧的是下阻尼,直接更换包,没有一例例外。

网友:
好,学习了,我恰好遇到明天试试看是不是包的问题

网友:
经典的问题,又吸收多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