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ST 40G的硬盘,用效率源扫描坏道太多了,用什么软件能较好的修复?

楼主(2007-08-05):
有一个ST 40G的硬盘,用效率源扫描坏道太多了,用效率源不能修复,用什么软件能较好的修复?

网友:
春华,效率源ST专修,PCI3000都行,不过都要花钱买

网友:
又是用的光盘版赠送的效率源。。。。。。。。。。。。
让这个该死的东西去死!
你自己搞不定的~
找专业硬盘维修的吧

网友:
效率源?垃圾,没什么用的!还不如MHDD!
LZ有条件的话买个3000玩玩啦!

网友:
现在3000什么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0米...

网友:
用PC3000带卡的,(要花钱)NHDD THDD都行,效率源要用正版的才行,免费的只能查坏道,修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
ST  我师傅说初学者最好不要动 只可能动坏 不可能弄好
找专业的吧 再怎么说也是100多块RMB啊

网友:
用PC3000吧,效率源没用的,

网友:
哈哈,我就自已动了,没有动怎知会坏会好!
我的第一个坏了,但第二三-----都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是什么盘了,要是U6可以不需要昂贵的PC3K...其他型号就只能买3K或者效率源什么的了...

ST盘并不神密,这当然是对于修盘的人来讲的.要是你以修主板为主很少修盘我就劝你不要动ST了!

网友(2007-10-07):
可先用dm 清零,然后用mhdd试试,看看,如有" *"校验错误, 可用thdd将其写入g-list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