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45EV 的强制可以开机,按POWR没有用。

楼主(2007-08-05):
MSI 845EV 的强制可以开机,(电源接口那里短接。)
按POWR没有办法开机。POWR有5V 电压。接地的中间有电阻。

强制开机后什么都正常。
那说明主板的IO 电源管理什么的应该是不是正常啊!

现在开不了机是不是MSI的防伪芯片的问题啊!~

给点思路啊。。谢谢。。。

网友:
换南桥就ok了

网友:
怎么能确定是桥坏了啊~

坏了怎么还开机呢?

网友:
V星主板大都有开机芯片的,你先换开机芯片再换I/O芯片试试。

网友A:
1,观察主板外表,看有无明显的烧伤,CMOS跳线是否插错。
2,量各个电压是否有短路现象,CMOS跳线上是否有2.5-3.5V左右的电压。电池是否有电
3,量测5VSB,3VSB,1.8VSB或1.5VSB等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及开关上是否有电压。
4,量测32.768K的晶振是否正常起振,给南桥的RSMRST#信号是否正常
5,量测IO上的开机电路,以及SLP_S3#信号是否被拉低
以上是引用飞翔大哥的帖子,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下班了。谢谢。

明天再按这来修修看吧

网友:
你没有换过IO吗

网友(2007-09-27):
没有换I/O

这二天店里特别忙。都没有修板子啦。

网友:
这电路说起来简单,关键有没有测试工具,否则一个个换元件太麻烦,弄不好使故障扩大。

网友:
动不动就换南桥是不太那个了

网友:
首先看一下power是不是被降底,和地相连的那个针脚不是连着电阻么,可以先差一下.(在电池 `晶振`正常的情况下)我 认为可以强制开机的话,主要应该差的是线路了,不应该是什么芯片.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网友:
五楼的兄弟解释的很好

网友:
先换个防伪芯片看看,不行就换个IO!

网友:
防伪芯片比较难找,看到了防伪芯片的主板都是比较难修的啦

网友:
晶振,电容,南桥..

网友:
应该是线路的问题。芯片坏能工作吗?

网友:
应该就是开机电路的问题,追线路。。。。。。。。。

网友:
我想应该是IO或开机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观察主板外表,看有无明显的烧伤,CMOS跳线是否插错。
2,量各个电压是否有短路现象,CMOS跳线上是否有2.5-3.5V左右的电压。电池是否有电
3,量测5VSB,3VSB,1.8VSB或1.5VSB等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及开关上 ...

1。8V 1。5V 在什么地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