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佳915 电压疲软

楼主(2007-08-05):
一块华佳915 非常怪异的毛病 原先故障不触发 换IO  IT8712后 能触发了 触发后ATX各组电压都很低 低于额定值的一半 但也有时能缓慢的从低升到正常 大多数都是低电压 但如果拆下IO 直接短绿线 各组电压都正常 IO换了5 6个了 而且换下的IO在其他板上都正常 可以确定不是IO本身问题
这个故障不象是主板短路 从未遇到过 各位高手指点下迷津

网友:
电压是慢慢上的,就应该看控制充电的部分,电阻变大,电容漏电,PWM频率变低(和频率控制电阻有关)。。。。,我也不会修,上午看了个PDF,正好想到这些。

网友:
主要是电容,或是有什么IC把主供电拉低了。

网友:
不接IO 电压又是正常的

网友:
查IO周围的电路,可能有电容损坏引起的吧,一般只有电容才会有类似的故障.

网友:
电容充电速度下降~
重点考虑电容 电感 及控制线路中的小电阻~

网友:
今天仔细查了下  it8712的76脚(开机信号输出 低电平有效)直接ATX绿线 触发后 绿线还有4v左右电压
现在症状已经明晰了 是因为开机信号处于半开半关状态 所以ATX电压并未全部施展
由于76脚是直接绿线 所以这里并未有阻碍的地方 IO确定是好的 断开76与绿线铜箔 开关 76脚则完全能正常从5v-0v  0v-5v
现在问题就棘手了 也很罕见 还有没有其他思路

网友:
看那些,三及管和,门电路,

网友:
遇到困惑时可以换电源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