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求解

楼主(2007-08-05):
一845主板,以前正常,放了有十来天,发现不过CPU,测CPU供电全无,AGP场管热(坏),测电源管理芯片电压正常,CPU旁边电感无电压....放了半天,回来再看,发现SB附近有轻微短路现象(有啪啪声音),去掉AGP场管仍有...由于短路火花太小,无法判断...请高手支招.
准备借一DV..我拍下来,慢放找火花..

网友:
量周围的小贴片电容看有没有短路的,我遇到过无复位信号就没有CPU电压的板子。

网友:
对啊,这主板好像无复位,有时钟

网友:
可能是南桥短路了.加电手摸南桥是否发烫.

网友:
那有没有拍下来看过呀!!

网友:
一般放了时间长的板子不工作,先用热风筒吹一下,除了潮了在试。

网友:
量周围的小贴片电容看有没有短路的,我遇到过无复位信号就没有CPU电压的板子

网友:
是不是SB坏了呀?
哎!这桥也太容易坏啦!